楼主(2007-09-12):
请教欧姆龙plc(cj系列)使用cj1w-nc113与安川(yaskawa)伺服电机(SGDM系列)连接的方式,采用位置控制模式,需要设置那些参数?能否上传程序举例?谢谢先:)
以前一直用的三菱FX1N系列加东元伺服的经济型搭配,乍用omron不习惯,任务催得急啊,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我这里有
这个是用cj1j编写控制欧姆龙伺服驱动的程序 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A:
伺服
伺服控制

楼主:
谢谢,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