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3):
我车间现有复盛空压机SA5350W 8台,现有两台出现如下故障:运行时突然跳闸,跳总开关(梅兰日兰 NSH630),其中一台(H)复位后可正常运行,另一台(E)复位后电气故障指示灯亮,需手动复位,复位后可正常运行,但两台都是运行不定时后又出现突然跳闸。现在H台机头换到A台后运行正常,暂未出现上述故障,请各位有空压机修理经验的大大指点迷津,这种故障的点可能在哪里(现场已检查各保护继电器、坚固各连接点、电机已测量相间、对地绝缘值均正常)!急!急!急!

网友A:
全天测空压机工作电流,可以查出的!估计缸老化了 !还有查一下故障代码!

网友B:
活塞机还是罗杆机?多少千瓦的?用的多大开关.
电线

网友C:
查查跳闸时的电流??????
还有止回阀是否漏气???..........这个很重要.

楼主:
是螺杆压缩机的,电机250KW,空开用的是梅兰日兰 NSH630,额定电流630A,跳闸时跳总闸,没有故障代码

网友A:
空开梅兰日兰 NSH630,额定电流630A是总开关吗?它控制几台空压机?分别是多少功率的?如果是2台250KW的话,肯定跳开关!

楼主:
回5楼630不是总开关,是单台的,只控制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