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楼主(2007-09-13):
我的PLC是CQM1-CPU11的使用两年都没问题,最近出现0-10V出现不能自动调节了,我的0-10V是控制变频器的,现在要么是10V,要么是0V,请各位指点一下是什么问题

楼主:
没人知道吗,晕

楼主:
什么论坛啊,都没人吗

网友A:
楼主你自已有没有仔细检查呢,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你这样子说的话大家也不知从哪里着手回答你啊

楼主:
我买了个021的模拟量块换上也不行,所以想请教各位,看会不会是CPU坏了,还是程序丢失

网友B:
自己不会读程序看看
先好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