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3):
我有一台机器,PLC是S7-300的.定位模块是FM353
因为怀疑另外一台机器的定位模块FM353有问题,而这台机器上正好有同型号的,于是我就把两台机器的定位模块交换确认了一下. 谁知道,就因为这样,好的机器的程序却出现了紊乱,FM353的SF灯也亮了.
于是,有人将RAM里的数据作了清零复位,接下来,机器一点都不动了.........

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是不是可以有办法将MMC里的东西送进RAM里去就可以弄好了呀?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做啊!

各位大哥帮帮我,我都要哭出来了......

网友A:
首先,你要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

然后,咱们看一看你的排查问题的方法:因为怀疑另外一台机器的定位模块FM353有问题,而这台机器上正好有同型号的,于是我就把两台机器的定位模块交换确认了一下.

排查问题的方法完全正确.我们都会这么做!

于是,有人将RAM里的数据作了清零复位,接下来,机器一点都不动了......... 评论:对CPU模板清零复位之前,最好使用笔记本电脑在线将程序(OB/FC/FB/DB)备份!

是不是可以有办法将MMC里的东西送进RAM里去? 解释:只要将S7-300断电,然后重新上电,就可以自动地将MMC里的软硬件组态送进CPU模板中的RAM内!

网友A:
解决问题的办法:

使用笔记本电脑将S7-300 PLC软硬件组态, 以及FM353定位模块的硬件设置和 NC程序, 下载到CPU模板和FM353定位模块就可以运行.

你的问题"于是我就把两台机器的定位模块交换确认了一下. 谁知道,就因为这样,好的机器的程序却出现了紊乱,FM353的SF灯也亮了."---- FM353定位模块装载了硬件设置和 NC程序,你把该定位模块插装到其它S7-300 plc上,你一定要对FM353定位模块下载硬件设置和 NC程序.否则,FM353的SF灯亮报错.

你手上有原版的程序吗?有的话,没必要慌张!没有的话,一定找设备供应商要程序备份.否则,维护工作没法做!

楼主:
谢谢老大!我知道该怎么做了!这就去确认!

楼主:
没搞定!

我检查了RAM清零复位的顺序,应该没有问题.
按说,MMC(我那个好象是FLASH MC)上的程序自动会送入RAM----"只要将S7-300断电,然后重新上电,就可以自动地将MMC里的软硬件组态送进CPU模板中的RAM内!"
那么应该我可以不用电脑就能将程序恢复啊!

我推敲了下现在的状况,程序可能已经送进了RAM,问题可能还是在于定位模块.这台机器的定位模块是控制机器升降运动,我发现只要与升降有关联的动作都不能作,最关键在于原点复归首先就不能做;而其他的功能都没有问题.   难道从MMC送来的程序不包含定位模块的吗?

那么我是不是必须要这样做啊----"使用笔记本电脑将FM353定位模块的硬件设置和 NC程序, 下载到FM353定位模块."啊? 我没有做过,不知道怎么下手,有没有简单的办法啊?

谢谢老大了!

网友A:
通常从MMC送来的软硬件组态不包含定位模块!

我以前做过的 FM357-2项目, 就要求我使用笔记本电脑将FM357-2四轴定位模块的硬件设置和 NC程序, 下载到FM357-2定位模块中. 否则,FM357-2不能工作!

楼主:
啊!晕了,晕了,晕了!!

MMC里没有,我哪里有定位模块硬件设置和NC程序啊,这次死惨了! 啊~~~

老大,我有办法自己做吗? 硬件设置是什么内容啊,NC程序更是个什么东东啊?

网友A:
给个电话号码, 我想和你聊一下!

楼主:
好啊! 我发你消息了!

网友B(2008-05-17):
robertjml 您好:
  我近期要用FM353,您能给点建议吗?
  有个英文的资料,看起来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