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3):
各位大虾,昨天遇到了一位朋友,他向我问了一个问题,我回答不上来,请各位大虾帮帮忙...
有一个三相四线的电能表,可是只接了一根相线,也就是说只接了一相,其余两相没用,问:电表跑的准吗?为啥呀?

网友A:
肯定不准!你把 三相电表的原理搞懂自然就知道了!

网友B:
接一根相线和一根零线用三相表是可以计量的!也是准确的。只是太浪费了!你看一下三相表的原理就懂了!

楼主:
继续请教,三相表的工作原理是啥?
给我看看资料哈..
先谢谢了

网友A:
你可以先搞懂三相电表的内部结构

网友B:
三相电能表的计费原理及公式
感应系列电能表的种类型号很多,但它们的基本结构大同小异。以单相电能表为例,它是由驱动元件、转动元件、制动元件、积算机构(记度器)、调整装置及辅助部分组成。见图2-1。

1.电流元件;2.电压元件;3.铝质圆盘;4.转轴;5.轴承;6.制动元件;7.蜗轮齿轮传动机构;8.积算机

图2-1 单相感应系列电能表结构图

  (1)驱动元件。它包括电流元件1和电压元件2。电流元件由铁心(硅钢片叠制而成)和缠绕在铁心上的电流线圈组成,线圈导线较粗、匝数较少,串联在负荷回路中。电压元件是由铁心和电压线圈组成,线圈导线较细、匝数较多,与负荷电路并联。
  (2)转动元件。它由铝质圆盘3和与其连接在一起的转轴4组成。
  (3)轴承。轴承5分上轴承和下轴承。上轴承主要起导向作用,下轴承用以支撑转动元件和减少转动时的摩擦力矩,一般由两个人工宝石(玛瑙)和钢珠组成或利用同极性磁性材料的推斥悬浮力而制成的组合。
  (4)制动元件。制动元件6由永久磁铁制成,在圆盘转动时产生制动力矩,控制圆盘的转速,从而使圆盘的转数反映被测电能量值。
  (5)积算机构。用来累积圆盘转数,从而累计电能。当圆盘转动时,通过蜗轮蜗杆传动机构7带动积算机构的滚轮(字轮)组转动,以显示被测电能量值。
  (6)调整装置。它的作用是改变制动力矩和补偿力矩的大小,改善和满足准确度的要求。它包括分组(三相表)、满载、轻载、相位、潜动的调整装置。
  (7)辅助部件。它包括外壳(表底壳、表盖),基架(安装各元件的构架)、铭牌、端钮盒(接线盒)及接线端子等。

1.2工作原理

  电能表接入被测电路后,被测电压加在电压线圈上,其铁心中形成一个交变磁通,这个磁通的一部分由经磁板(铁板制成,一端固定在左右铁轭,另一端伸入圆盘下部,与隔着圆盘的电压元件铁心相对应,构成电压线圈工作磁通的回路)穿过圆盘回到铁心中而闭合。另一部分非工作磁通,不穿过圆盘,由左右铁轭构成回路。负荷电流通过电流线圈后,也在电流线圈的铁心中形成一个交变磁通,这个磁通由铁心的一端由下至上穿过圆盘,再由上至下穿过圆盘回到铁心的另一端。电路与磁路见图2-2。穿过圆盘的两个交变磁通,是在不同位置穿过圆盘,因此在各自穿过圆盘的位置附近产生感应涡流。这些感应涡流与穿过圆盘的两个磁通相互作用,便在圆盘上形成了推动圆盘转动的转动力矩。可以证明,转动力矩MP与被测电路的有功功率成正比,即:MP=KUIcosφ=KP     (1)
式中K——比例常数。

图2-1单相感应系列电能表结构图

  圆盘转动切割制动元件的磁通φf,在圆盘上产生涡流if,if与φf相互作用,形成作用于圆盘上与其转动方向相反的制动力矩Mf。制动力矩和圆盘转速n成正比,即:Mf=Rn   (2)
式中R——比例常数。
  当制动力矩与转动力矩平衡时,转速稳定,可得平衡条件MP=Mf,将公式(1)代入公式(2)得Rn=KP    (3)
  转速
式中C——电能表比例常数(每千瓦时盘转数),。
  将公式(3)两端乘以测量时间t得
  nt=CPt=CW
  式中nt是在测量时间t内电能表的圆盘总转数,以N表示,所以被测负荷在时间t内所消耗的电能为,则。在设计电能表积算机构的传动比中,已经考虑了这个常数,并标注在电能表的铭牌上,所以从积算器字轮窗口上可以直接读出被测电能表量值。

2 三相电能表的结构特点

  三相电能表的内部结构为两组或三组单相电能表元件的组合,安装于同一表壳内构成一只三相电能表。三相三线电能表具有两组驱动元件,分为单圆盘和双圆盘两种。三相四线电能表具有三组驱动元件,分为三元件双圆盘和三元件三圆盘两种。
  由于三相电能表各组元件之间存在电磁的相互影响,性能又具有特殊性,为此,三相电能表除了具有与单相电能表相同的调整装置外,还增加了平衡调整装置,用以分别调整各元件的驱动力矩,以减小三相负荷不平衡时产生的附加误差。

楼主:
太感谢楼上了,终于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