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强电知识

楼主(2007-09-13):
我以前是做弱电的,现在被这家公司聘来搞强电,这可真是叫擀面棒吹火啊--一窍不通啊!
全是工厂配电系统啊,电机控制,电气方面的东西,摸不着庙门,有没有哪位前辈能指点一下,要从哪些方面着手啊?要看什么方面的书?具体的什么书啊?
哎呀,小妹先在这里谢过了哟!
如有心的朋友们,可以给我发邮件哦!
小妹我的邮件是:xzxlyg112521@sina.com

网友A:
不会吧,搞弱电转行强电应该是小菜一碟,建议多学习一点强电安全相关的知识才是真的.

网友B:
去看电气工程的书和机电一体化的

网友B:
工厂配电系统去看电气工程的书
电机控制去看机电一体化的书
短时间是学不会的,不过有关工厂建筑电气‘安装’方面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B:
现在的强电是离不开弱电的,一个机电一体化高手必然也是一个弱电高手!一般有了好的强电知识再去学弱电,那就是如鱼得水,必然造就成为一个弱电高手了!强电弱电是相辅相成的,紧密不可分的!不过由弱电再学强电,有一个困难就是实践问题,因为这和弱电是两回事,强电的实践机会很多人是找不到的!

楼主:
楼上的大哥说到我心里去了,就是这些原因嘛,谢谢你啊
还有前面的几位大哥,也谢谢了哟,是要看一看电气和机电方面的书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