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3):
开发环境:XP.
 开发工具:vc 6.0
 PLC: omron CJ1G-CPU45H
请问如何将BCD或者二进制数据发送到该PLC指定的地址中呢? 谢谢.

网友A:
用串口按OMRON通讯协议发送或读取数据,简单的可直接用串口监控软件按OMRON通讯协议发一串数据并读回PLC的返回码,通讯成功后改用VC编具体应用程序。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可能是我没说清楚.我现在正用VC写应用程序,并想利用该程序对PLC中各地址中的数据进行写和读的操作. 很困惑怎样才能将数据写到某地址中或从某地址中读出数据.

网友B:
Host Link协议可以实现,如果还有问题我将近期上传基于Host Link协议的DLL及使用DMEO程序,不过我不太喜欢用VC做工控类软件开发,所以要VC版DEMO请再等等(说明中有VC、VB、Delphi等开发环境的函数应用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