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3):
型号为SGDM--04A
现象为只能正转,不能反转。之前使用都正常,参数重新设置后电机很缓慢自转(参数跟之前的一样),而且手动不能正转了。之前也坏过,现象类似,外围怀疑配线有问题,我是用PLC控制发脉冲的,用来位置控制,正反转接的是24V,没有加电阻啊,是不是这个原因啊?(现在其他机器已经接上2.2K电阻了)向各位高手求救!
送到北京修理说要3K多修理费用,我晕,买一个也只要这点钱。其实买一个一劳永逸也算了,关键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各半年出现一次,新的买来也不敢用。

网友A:
你可以跟我联系一下,我是专业做维修的,027-52235029刘先生

网友B:
关键应该是脉冲输入光藕故障,你脉冲输入配置怎样?

QQ:490084413

楼主:
自己修好了。
楼上的跟我想的一样,脉冲输入上位机是PLC,串一个限流电阻,我分析的是限流电阻太小导致光偶电流过大,所以打算自己修,打开仔细检查,原来是串在光偶之前的贴片电阻虚焊,肯定是电流过大,电阻发热量过大引起的。够痛快,不花一分一厘就修好了,TMD供应商太不负责,态度很不好。

网友C(2008-05-29):
专业销售安川伺服。维修。020-62614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