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3):
以前拆了不少250KW的6SE70变频器(已经使用了5年左右,现场环境比较差),有的硬件问题CUVC、IGBT坏了都自己换好的。最近拆了两台机器,对里面进行灰尘清理。装回去之后,在30HZ以下变频器是可以工作的,但是电机发热很厉害,电机外壳温度基本上在50度以上。频率一升到30以上就报F011故障停机,进行变频器参数复位、重新设定,结果还是一样的情况。检察了变频器的接线、和电机都是没问题的。
郁闷了,就拆了装一下,机器就出问题了。以前都拆装了几十回了,都没问题。偏偏最近拆的两台出现了问题。
看来又要重新拆机器了!

楼主:
怎么都没人理俺!!!

网友A(2007-10-17):
所有变频都是这样,我们一般不建议客户自己拆开做保养维护,有技术上需要可以来电话免费咨询
027-52235029,刘先生

楼主:
问题解决了,拆的时候不小心把光纤头弄上灰尘了.把它擦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