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3):
各位前辈,请教一下可控硅怎样测量它的好坏之分呢.用一个灯泡做负载怎样去检测呢

网友A:
,用万用表可简单测试单向晶闸管的触发特性。万用表测试出三个电极后
调到 R 1 挡,将黑表笔接 A,红表笔接K;在 A 和 G 之间加一电阻(用人体电阻)或直
接用黑表笔接触 G 一下,A、K 之间呈导通状态(小电阻);然后撒去 A、G 之间电阻(或
黑表笔与 G的断开),这时万用表仍保持导通状态,说明晶闸管触发特性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