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3):
本人通过以太网口从GP2500上面上载程序时,电脑可以找到GP,但跳出‘No upload information in GP data file’对话框,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发现有的说  When "Password" is set and a comparison with the GP unit is made,the error saying "No Upload Information in GP Data File" appears and the comparison cannot be performed successfully,还有一种说法说法是在下载程序时没有选中"uplaod information"一项,请教一下原因究竟是什么?另外还有没有其他它原因?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下载程序时没有选中"uplaod information"一项.

一般情况下只有重新做程序,但如果你只是想用这个程序,不去修改的话还是有办法的。

网友B:
原来编程的人设成了禁止读取模式;
里面的程序不要的话直接写个新的就可以了;

网友C:
proface有个专门通讯的小软件GPmnt,可以将没有选择上载信息的程序读上来,通过PRO-PB3还原。。。

网友D:
tony_k是proface的吗

网友E(2007-10-31):
请问那里可以得到GPmnt这个软件,急用,谢谢!!

网友B:
还有这个软件?

网友F:
是呀!才听说过!很期待!

网友G(2008-03-05):
上手册了,希望有人可以提供软件

网友H:
谁有这个软件呢,给一个,可以吗?

网友I(2008-06-18):
我也要,急用,感谢!

网友J(2010-01-09):
可以在proface网站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