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4):
我用的触摸屏是GP2301 sc41 24Vdc 的触摸屏,昨天通过8针孔给新的触摸屏传程序过程中突然断电后再也连接不上了。开机时屏幕有显示,就是没有刚开机的一声响,请问是否口被烧坏?

网友A:
不用太担心,tool口没那么脆弱。
按照以下步骤:

1. 在GP没有上电的状态下,给GP下载程序。(一切按照正常操作来)
2. 执行步骤1后,电脑上会提示你给GP上电,此时你再给GP上电。
3. 这样应该就看到正有程序被传进GP了吧。 -_-@

Good luck!

楼主:
非常感谢你,我尽快试试:)

楼主:
请问如何把它初始化,触摸屏是GP2301 sc41 24Vdc .谢谢.gegechyf@163.com

网友A:
现在可以下载了吗?

邮件已发送。

楼主:
谢谢你的热心帮助,还是没有搞定哦.
可惜按照你上面的方法都没法启动初始化界面,我的是新的触摸屏,昨天传程序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停了一下电,再开机就没有那启动的声音了,我用的是QuickDesigner 软件弄的,现在一给电屏幕出现"This unit's system data was not downloaded,Please download the system data again(Force System Setup)"
download时出现"Make sure the cable is attached the selected communications port"
我如果不先给电就下载,后给电就出现"Determining display device state..."
"Wating for display device to become ready"
"Display device hung"
"Turn ON the display device .and make sure the cable is attached"

楼主:
QQ:7712689 请加我一下

网友B:
QuickDesigner ,你的版本比较旧了。建议你可以用PRO-PB3 V7.0/7.2等等进行程序的上载;

解释一下:以上你提到的警示:
1."This unit's system data was not downloaded,Please download the system data again(Force System Setup)"刚买回来的触摸屏是没有系统的,所以需要把程序强制性的传输过去;
2.Make sure the cable is attached the selected communications port"\"Determining display device state...""Wating for display device to become ready""Display device hung"
"Turn ON the display device .and make sure the cable is attached"
等等信息都是触摸屏没有检测到PLC的提示语;
在连接前,确保2个设备都上电、连接好电缆、及设置通讯参数(具体的连接可以参考PLC连接手册、软件附带的);

网友A:
楼上是同学,QuickDesigner是GE触摸屏用的软件。貌似Proface给GE贴牌...

网友B:
噢,有这样的事情!!!!
GE 的开发能力非常强,我觉得IFIX就是他们的名片。。。。有必要使用PROFACE吗

网友C:
欧洲好多都是GE贴牌的,什么570T之类的了,传输过程中出现这种情况,请在软件下载设置中选择强制(force)下载,开始下载之前请不要给触摸屏上电,在下传过程中会提示你上电,这时你上电,程序就会继续传下去。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最近比较忙,还没得弄一下,有空我要按你们的方法试试.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忙:)中秋国庆快乐.

楼主:
太感谢大家的帮忙了,运用你们教的方法果然弄好了,只要上传好了一次我又可以用我的Quickdesigner来上传了,谢谢大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