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4):
什么牌子都可以.

简单说下怎么设定控温器的参数,把温度控制在某一数值.

要求不高,兄弟我 新人.各位老师尽量说得通俗一点

网友A:
看说明书,不同仪表的操作不太一样

网友B:
每台数显PID调节仪表,都有PV测量值、SV值给定值。

根据控制对象配置合理的控制模块,使用自整定后 ,设定给定值就可以来调节控制温度。

比如控制电炉仪表选型厦门宇电AI-518AG控制固态继电器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