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4):
如题,用PLC的一个脉冲输出口产生的脉冲分配到100台的步进电机驱动器,控制步进电机的起停,这样做行吗?我担心把PLC的脉冲分为100路后,脉冲信号会下将,电流会变弱,即使送给步进电机驱动器,我担心驱动不了步进电机。
PLC能配置多路的脉冲输出口吗?PLC能有50个脉冲输出口就好了,这样,一个脉冲输出口控制两个步进电机起停,应该能驱动。大家认为那种型号的PLC能实现这个功能?价格大概是多少?

网友A:
采用模块化的PLC,但是采用如此多的轴控模块您能接受价格吗?

网友B:
并联接法电流不会变,只要按额定的电压接就可以,可能会出现不同步的问题,
可以用串联的方法,需要算出电压需要多少,最好加限流电阻,可以很好地同步。

网友C:
他们的输入是绝对同步的吗,脉冲频率是一样的吗,如果一样的话太好办了,10000个用一路也够,外加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