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4):
我们公司有一台三肯(江阴产)的变频器型号是SPF-37K的变频器现在想把它用到离心机上,电动机是11KW-4极的,现在想加制动电阻,它说明书上只有到30K系列有加制动电阻的接线图是接在P跟X端子的,在37K上还可以接在这两个端子上吗,可以的话用两个2500W100欧的电阻并联可以吗,这个设备是要频繁启动和制动的.希望高人指点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还有补充一下希望制动在1分钟左右

楼主:
楼上的朋友,用两个2500W100欧的电阻并联能用吗? 我这里已经有15KW的变频器就是用2500W100欧的电阻并联的,还是同样的设备,就是这个37KW的变频器现在闲着,所以想将就着用它,  还是你的制动单元有什么跟它不一样的地方啊,希望能解答一下.

楼主:
论坛斑竹能给介绍一下吗?   制动单元跟直接用电阻有什么区别,是不是制动单元就是功率比较大,可能保护好一点,一般用在大的变频器上带的负荷的掼量比较大的地方.

网友A:
你直接在变频器上设置停机自动制动不就得了么  他的制动电流你加一个电阻就OK了

网友B:
要加制动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