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趣的问题

楼主(2007-09-14):
这样写为什么不能控制一盏灯的一亮一灭
http://www.jch-auto.com

网友A:
你这个灯的一亮一灭靠的是PLC 的自动扫描时间,而扫描时间很短以至于电灯根本无法反应

网友B:
你贴的只是其中的一段程序,这样无法判断问题在哪里,如果你监控看到D0值能够变换到1.2,但Y1 Y2就是没有ON,十有八九存在双线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