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三菱PLC编程线

楼主(2007-09-14):
我按照图自制三菱PLC编程线,将PC侧2,3脚引线互换,5脚接地。做好后不能联机,换了2台PLC,2台PC,都没有成功,请教各位高人,小弟先谢了。

网友A:
老兄,人家图上是通过芯片的哦,2,3引脚互换做的线是232的线哦,FX上是422接口,因此要232转422才可以哦。

楼主:
我现在已经做好了,将PC端7,8脚短接后就OK了,多谢提供资料。

网友B:
这条电缆做还是不如买
国产的不是很贵的
自已做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