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寻故障排除

楼主(2007-09-14):
我们单位用的安川变频器出现一个很奇怪的故障,他白天的时候工作和正常,但到了下半夜的时候就出现UV1的故障显示,怎么也查不到原因,重新开机后又可以正常,但只有2分钟就又出现了,一直到早上6点后就正常了,明天晚上就这样,我们现在晚上已经无法生产了,请教大家有没有知道故障原因的,怎么才可以排除

网友A:
UV1 :
主回路低电压,
主回路直流电压低于L2-05(低电压检出值)的设定值
200V级:约190V
400V级:约380V

主回路MC动作不良
变频器运行中无MC的响应
适用变频器容量
200V级:37-110kw
400V级:75-300kw

原因:输入电源时发生缺相.
      发生瞬时停电.
      输入电源的接线端子松动.
      输入电源的电压波动过大.
      发生冲击防止回路的动作不良.

对策:调查原因、采取对策后复位。

网友B:
那只是理论上的一种说法实际上可能是线路上有点问题

网友C:
问题应该在外部供电上

网友D:
前端的变压器容量较小的时候,白天用电设备多,电压会被拉低,晚上用电设备少,电压就会高,当然如果晚上用电的设备多,那么晚上电压就低。

网友E:
电网有波动啊,很正常啊

网友F:
晚上是用电高峰期,看看你的电源电压够不够,带负载情况下最好不要低于370V,还有如果电压还好那就是变频器电路检测部分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