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5):
小弟副了图
图上是S7-200所用通讯线的九针接口解释图
请问图上的390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S7-200的通信接口是RS485,找个RS232转RS485或USB转RS485的转换器接到微机上,转换器的A接S7-200通信接口DB9的3脚,B接8脚。

如果RS485总线上接多个设备,最后一台的A、B间接个120欧电阻

楼主:
谢谢啦,可是我还想问问图上的那个390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