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RS485通讯请教

楼主(2007-09-15):
E540变频器与FX2N-32MR+RS485BD+FX2N-ROM-E1
变频设置 pr79=1 pr117=1 pr118=96 pr119=10 pr120=9999
pr121=9999 pr122=9999 pr123=9999 pr124=1
程序
LD M8002 MOV OC86 D8120
LD M8000 EXTR K10 K1 H6F D800
              EXTR K11 K1 HFA K2M0
              EXTR K13 K1 HED D802
LD X0 OUT M1
LD X1 MOVP K4000 D802
LD X2 MOVP K1000 D802
X0=正转  X1频率设定 1X频率设定2
不知是否有错误?不能运转,不通监示,不能设定频率
请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 上面方法是按照FX通讯手册制作的,没有错误,但为什么不行?

楼主:
如用操作面板设定好运行频率,通讯运行时可按此频率正转或反转,但还是不能监示运行频率,和设定频率

网友A:
没用过FX2N-ROM-E1
如果只用485BD的话
用RS指令就行了

楼主:
自已搞定.

网友B:
“pr120=9999"???
pr120=0/1/2
此处为0,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设置没错,只是EXTR K13 K1 HED D800改成EXTR K11 K1 HED D800

楼主:
pr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