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5):
我现在使用的16DI输入模块,有时侯在程序里出现波动,但是硬件上指示灯没有变化,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你的系统是不是有干扰什么的  数字量也波动  把硬件接线检查一下吧

换个输入模块是下  是不是模块本身的问题

还有解决干扰波动  在读输入的时候做个软件过滤
比如说 有输入多少ms才算输入有效

楼主:
输入模块我换了很多了, 他过一段时间才会发生几次,很多点有误动作呢,怎么避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