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码开关的问题

楼主(2007-09-15):
我要用拨码开关连接到机器的I/O接口上的8421码,用于选择程序号码.不通过PLC而直接与I/O上的8421码连接可以吗?怎样连接啊????

网友A:
看你机器有没有识别8421码的功能了

楼主:
机器应该能识别8421码,因为机器的I/O接口的input上有4个输入点分别定义的是8421。
那怎样连接啊?

楼主:
那位大侠能帮助我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