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5):
Fr-s540变频器输入电压380V,输出电压为220V,拖动的电机铭牌上标示的是380V-440V,但电机却能正常运转,由于是进口电机,铭牌上没有写其它东西,请各位高人指点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在此先谢过!

网友A:
电机铭牌上标示的是380V-440V说的是电机的额定电压。但不是说电机的输入电压只有达到这个值才能转动。
你只要给它一个力距它就有可能转动,这个力距对应是多少电压都可以,只要足够让电机转起来就OK! 只不过是一个转快转慢的事啊

网友B:
2楼说的正确,不知道楼主说的正常运转是否就是说的电机在额定转速状态下,如果是在额定转速下正常运转,那唯一的解释就是电机由标准的三角接线改接为Y型接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