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6):
锅炉抛煤机一直用滑差电机接针线摆轮减速机.现在想用变频调速取代滑差,接针线摆轮减速机.需要注意什么.那位专家给指点一下.

网友A:
"滑差电机接针线摆轮减速机"这个具体是怎么工作的,你能简单的说下吗?

网友B:
早就该改变频的了,你只要找一个功率相同、轴能跟减速机配套的马达就可以了。

楼主:
滑差电机与针线摆轮减速机是一体化的设备,内部有测速发电机.输出轴上是链轮带动抛煤机.因为滑差线包经常烧(转距变化了)所以要改变频.如果加个变频在用原电机配个连轴节可以就太好了.

网友C:
技术上没有问题,好像使用环境不是很合适。

楼主:
怎么讲请指教

网友D:
改了吧!滑差电机还需经常清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