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6):
各位好:
我想询问一下,现在的工业机器人(主要是切割和焊接机器人),他们的控制器采用什么操作系统,我看到ABB等的示教器是windowsCE操作系统,但是控制器呢?请各位赐教。谢谢!

楼主:
还要请问一下,是不是还使用了软PLC进行控制的?

网友A:
软PLC不是必要的,但是是可选择的。

楼主:
如果我选择windowsCE操作系统,那么怎么控制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阿,是要接入控制卡吗?采用什么控制卡,哪一家公司比较好

网友A:
Windows Embedded是一些机器人等公司(需要实时操作系统)和微软联合的。

看来楼主是要开发机器人系统。

你可以用总线接口卡连至伺服控制器来控制电机。

楼主:
因为我的毕业设计是机器人控制体系结构研究,我的专业是自动控制。但是我没有接触过真正的大型机器人公司生产的机器人,看了很多关于机器人的资料,但还是迷迷糊糊的。我主要是想知道一个机器人是怎样控制的,包括操作系统,控制方式,控制算法等。

楼主(2007-10-19):
如果要能够提供良好的人机交互界面,采用什么样的系统好呢。主要是提供中文的界面,因为我们设计的机器人要给工厂的焊接和切割工人使用,用英语的不方便操作。

网友B:
kuka的机器人使用的工控机中同时运行两个操作系统,一个是实时操作系统Vxworks,控制机器人的运动,另一个是windows xp embedded,提供人机接口;两个操作系统通过硬件时钟中断分时占用CPU,内存相互隔离;通过本地的的TCP/IP协议,两个操作系统相互通讯,交换数据。

网友C(2008-01-14):
机器人控制系统现在越来越开放,只要实时如VxWorks,但界面开发不易,Windows Embedded开放兼容性好.扩展方便.
KUKA\ABB\MOTOMAN  都采用VxWorks进行实时控制.用WINGDOWS系统来做人机界面.和接口扩展.

网友D(2008-06-10):
回答的比较专业啊,高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kuka的机器人使用的工控机中同时运行两个操作系统,一个是实时操作系统Vxworks,控制机器人的运动,另一个是windows xp embedded,提供人机接口;两个操作系统通过硬件时钟中断分时占用CPU,内存相互隔离;通过本地的的TCP/IP协议,两个操作系统相互通讯,交换数据。

既然是 “两个操作系统通过硬件时钟中断分时占用CPU” 那么 操作系统Vxworks 就不能算是严格的实时控制吧!这方面不太清楚,请指教!

网友F:
凌华控制卡秦13031151805

网友G:
motoman 的机器人前一代的是WINDOWS32,新一代的都是WINDOWS CE操作系统,采用的提C400以上的CPU,主要构造:电源单元-CPU单元-I/O单元(PLC)-轴控制基板(控制伺用电机,读取电机编码器脉冲,运算后控制伺服单元)-整流单元-放大器单元等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