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设置,密码的动态修改?

楼主(2007-09-16):
如题,系统已经提供了安全配置分15个等级,可以应用到画面。

但是客户有要求自己修改密码的需求?我在手册中好象没有这个功能。

如果要自己写的话,应该要知道那些密码在哪里呵呵,用什么加密方式啊什么的。

有没有高手,给我指条明路啊。刚刚学习用这东西,不怎么了解。

网友A:
有些品种可以的.

楼主:
高手都去哪里了啊。在线等待

楼主:
楼上的高手具体些可以吗?最好有文档,手册什么的,给我个,chunmingyan@gmail.com.谢谢了

网友B:
可以通过PLC编程设置密码呀。

网友C:
if ([w:LS1000]==[w:LS0030])    //如果密码等于一级密码设定
{[w:LS0008]=3                         //进入页面三
clear([b:LS020100])                //清报警触发
[w:LS0200]=0                          //清密码输入“***”
[b:LS020100]=0                      //清报警触发
}
endif
if ([w:LS1000]==[w:LS0032])    //如果密码等于二级密码设定
{[w:LS0008]=4                         //进入页面四
clear([b:LS020100])                //清报警触发
[w:LS0200]=0                         //清密码输入“***”
[b:LS020100]=0                     //清报警触发
}
endif
if ([w:LS1000]==[w:LS0034])   //如果密码等于三级密码设定
{[w:LS0008]=5                         //进入页面五
clear([b:LS020100])                //清报警触发
[w:LS0200]=0                         //清密码输入“***”
[b:LS020100]=0                     //清报警触发
}
endif
if ([w:LS1000]<>[w:LS0030]and[w:LS1000]<>[w:LS0032]and[w:LS1000]<>[w:LS0034])
{set([b:LS020100])                 //如果三级密码都不正确,报警触发
[w:LS1000]=0
}
endif

这里的LS0030,LS0032,LS0034是用来存放密码的GP内部地址,只需要改变他们的值就可以达到修改密码的目的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f ([w:LS1000]==[w:LS0030])    //如果密码等于一级密码设定
{[w:LS0008]=3                         //进入页面三
clear([b:LS020100])                //清报警触发
[w:LS0200]=0                          //清密码输入“***”
[b:LS020100]=0                      //清报警触发
}
endif
if ([w:LS1000]==[w:LS0032])    //如果密码等于二级密码设定
{[w:LS0008]=4                         //进入页面四
clear([b:LS020100])                //清报警触发
[w:LS0200]=0                         //清密码输入“***”
[b:LS020100]=0                     //清报警触发
}
endif
if ([w:LS1000]==[w:LS0034])   //如果密码等于三级密码设定
{[w:LS0008]=5                         //进入页面五
clear([b:LS020100])                //清报警触发
[w:LS0200]=0                         //清密码输入“***”
[b:LS020100]=0                     //清报警触发
}
endif
if ([w:LS1000]<>[w:LS0030]and[w:LS1000]<>[w:LS0032]and[w:LS1000]<>[w:LS0034])
{set([b:LS020100])                 //如果三级密码都不正确,报警触发
[w:LS1000]=0
}
endif

这里的LS0030,LS0032,LS0034是用来存放密码的GP内部地址,只需要改变他们的值就可以达到修改密码的目的了。
这位大侠想必也是一位武林高手,对脚本编写如此熟练,佩服!希望能和你交个朋友,我的手机是13671899757.

网友E:
[原创]创建开机密码能修改的程序
看到有个朋友想实现“开机密码修改”功能,附件中有实例,
共同学习。。。。

网友E:
发个附件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