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6):
前辈们我想请教一下,松下A4系列的伺服驱动器参数设置好后如何存入EEPROM?

网友A:
有手册吗?上面写着呢

网友B:
你购买松下伺服电机的时候又一本使用手册,上面详细的介绍了每个步骤地操作

网友C(2007-10-17):
设置好重启动就可以了..

网友D(2008-03-23):
但好象设好后重起又回到出厂值了,我也是有这个问题!

网友D:
已解决!谢谢楼上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