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

楼主(2007-09-16):
最近发现我下载一个厂家的程序没有注释,而他自己下就有,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欧姆龙cpm2a 60cd 的plc

楼主:
再说一下我的是cxp6.0 他的是cxp5,0,在哪儿设置

网友A:
注释是不能传送到PLC的。厂家的程序应该是电脑里已经编写好的注释。

网友B:
OMRON的注释可以放在PLC里面
在上传时会有选项,选中就行

网友C:
PLC的有几家可以把注释下载下去呢,我只知道厦门海为的可以,不知道还有那家的可以呢,

网友D:
有啊,松下FPG的就行啊

网友A:
我错了?改天试试!

网友E:
他是原先编写的程序带注释的,在他的电脑里保存,你在PLC里下载不到的,除非把他电脑里的备份拷贝过来。

网友F:
三菱的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