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6):
我没有S7-200CPU224XP与计算机的PC/PPI电缆,能否自己自制电缆:RS23和RS485之间用一个转换器转换一下.这样接通电源之后,CPU的STOP显示灯为黄色,其他两个为淡黄色,为什么?

网友A:
可以用RS232和RS485之间用一个转换器转换一下,其他两个为淡黄色其实是透过来的光。看下开关状态,如果不在运行位置通电不会运行的,STOP显示灯为黄色

网友B:
可以
现成的线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