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SV指令问题请教

楼主(2007-09-16):
你好,我用FX-1N的PLSV控制步进电机可以正转(使用Y0,Y2),Y2是改变旋转方向的,但总是不能使步进电机改变成相反的方向,不知道怎么设置,程序中应如何使用?
  向各位高工请教啦,谢谢!

网友A:
PLSV d100 y0 y2,
通过D100 的正负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

网友B(2008-05-15):
请问,有没有像FX1S里定位指令DRVA那样,可以回原点的啊。

网友C:
DRVA是绝对定位指令
原点回归有专门的原点回归指令Z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