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6):
用的是富士变频器,面版显示电流和电流互感器后电流表显示电流差异很大.互感器装在变频器进线侧rst.在频率设定在30赫兹左右时差别很大,但有个问题是,两台同样的 变频器一个在25HZ一个在30HZ,一个是电流差别不大,一个是电流差别很大,大家能解释一下么?

楼主:
没人回复,我顶

网友A:
修过没有啊

网友B:
应该是有个功能要改吧,就是显示电流较正。输入为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就OK了

楼主:
楼上没明白我的意思,变频起的电流显示应该是准确的,现在是经外加互感器的电流显示应该不很准确,我想把互感器加在变频起下侧,大家说可以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楼上没明白我的意思,变频起的电流显示应该是准确的,现在是经外加互感器的电流显示应该不很准确,我想把互感器加在变频起下侧,大家说可以么?
可以.误差会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