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6):
我想要使用一个S7-200的仿真软件来模拟仿真,因此需要step7-microwin生成的awl文件。但是在没有连接plc的情况下,step7-microwin要如何设置,以使编译不会出错?谢谢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如果使用的是CN版本的200PLC,那么软件版本不应低于4.0 SP3,并且界面需要设置成中文,如果是使用模拟,那么请不要使用类如子程序等高级功能,因为不能模拟,西门子公司从来没有发布过200的模拟软件,现在200的模拟软件完全是网络上爱好者的个人制作。

楼主:
谢谢cvlsam大哥。
我使用的是step7-mecrowin 4.0的版本,界面已经设为了中文,这次是我第一次使用该plc软件,因此具体是什么原因我也不懂。
总之,在单独使用step7-mecrowin 4.0而不连接plc时,是不是就不能编译啊?

网友A:
实际上是编译就可以导出为AWL文件的。
另外,请注意不低于4.0 SP3版本,如果您的4.0软件低于这个版本也是不行的哦。

楼主:
恩。再次谢谢cvlsam,果然只要编译就会生成awl文件。^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