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水族传感器资料

楼主(2007-09-16):
请问谁有水族温度传感器或者能测水中温度的探头的资料.
能否发给我,小弟感激不尽!!

谢谢!!!

网友A:
温度都是按照你要求做的
在水中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网友B:
任意一种都可以,传感器放水里是最简单的,只要焊点保护好了不短路就可以。厦门宇电的数显仪表可以为您提供现场显示和控制。大连老虎滩海洋动物园就选用了我们的产品及相应的计算机监控系统,可以提供给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