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6):
请问上图中的C12有什么作用,这个值是怎样计算出来的,还有C4又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谢谢!!

网友A:
电容作用:使输入信号平滑、滤除干扰。我不会计算,选个差不多的就行,电路调试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