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6):
3V,9V的这些小电机,是不是里面线圈的铜丝换粗,在同样的电压下,它转速就快?
也就是说3V的电机里面的铜丝换换粗,接在9V或12V或更高的电源上,转速会快,而且不会烧掉,是不是这样的啊?
谁能说说这电机里铜丝粗细,长短,和电压高低,转速等这些之间的关系?
我对这些还不太懂,先谢谢了!

网友A:
别玩了 一两句话也讲不清楚
先学点电机基础去吧

楼主:
不懂才来问的

网友B:
知道你不懂才来问的,所以说了你也不懂,2楼说的没错

网友C:
呵呵,有意思。
电机的电压,电流关系,和欧姆定律有关,这里的电阻不叫电阻,叫阻抗。加粗导线,电阻和电感会更小了,电流会增大,和转速无关。与转速有关的是电源电压,或者频率(交流电机而言)。
想提高转速,把电机的线圈绕组多绕几圈,就见效果了。比如,剃须刀,电机线圈多绕几圈,刀头速度会更快,剃须效果会更好。

网友B:
注意铁芯磁饱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