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7):
看到几个帖子说变频器重载启动不了时可以通过调低基底频率来实现启动,但看到帖子说
由于U1=4.44f1*KN1*N1*Φm
f1为定子电压频率,
N1为定子每相绕组匝数,
KN1为绕组系数
Φm为主磁通
如果设置U1为380V,而f1低于50HZ,就会导致Φm升高,引起磁饱和,铁耗就会增加,使电机性能变坏,甚至会烧毁电机,请高手分析下./能否调低基底频率

网友A(2008-12-13):
嗯,我炒一碗冷饭吧。虽然是冷饭,但还是一个“新”问题,因为还没有一个人回答呢。欧珠大概看不到这里的讨论了。时间过得太久,已不知去向了。但是,这个问题是变频传动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共性。有共享价值的。

想问的是,楼主说的(论证的)对吗?

网友A:
没人掺合?唉,那我就来说吧。

楼主给出的公式,左边是目标参数,右边是条件。在所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只改变频率,那左边的目标函数就要改变,比如,把右边的f降低,那左边的电压也要降低,这样的等式才成立呀。如果让公式左边的电压保持不变,比如恒等于380,那右边的频率F如果降低,只有磁通φ升高才能使等式成立,而电机是定死的,磁通就不可能升高了,因此,等式是不成立的。

降低频率启动,相当于降低电压启动,这与软启的原理是一致的。但是,对于变频器的启动,本身就是软启动原理,如果还启动困难,那就要分析原因了,是启动电流没有发挥极致?还是负载太重,系统容量设计小了?

网友B(2010-10-23):
这个帖子怎么石沉大海了
大家所回复的内容还没有解决
到底基底频率是什么意思!
都说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