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7):
1、可否只用3台S7-200,由其中一台做主站,无其他的HMI等设备,组成一个简单的PPI网络?
2、如果使用自由通讯方式,如何在调试时用PC编程器进行监视?

网友A:
可以联机
通迅时选站点既可
查找PLC时会找到所有在线的PLC

楼主:
补充
可以进行编程,这可以确定。但CPU的编程口在编程时用的是PPI模式,而用自由通讯方式组成网络后,当运行时,编程口则为自由通讯模式,CPU在STOP下才为PPI模式。我指的是在RUN时进行监视,以方便调试。
对第一个问题,PPI网络问题请问是何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