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9-17):
各位大师:
    我做的主从通讯,416-2DP为主站,想用315-2DP 为智能从站,但是从站那项不能选,只能是主站,不知道是为什么 ,请各位给点帮助.

网友A:
??
可以那样么

我不知道  我怎么看着象冗余啊    从站有IM模块  不知道怎么做智能从站

谁指教下  学习 了

网友B:
可以把416-2DP为主站,把315-2DP从站吗?没遇见过, 我只用过主从都是一样的块,没这样用过。

楼主:
S7-300/400  廖常初  编写的

看了好多资料都没有对智能从站有个详细的解释;也许是我理解错了.课题在搁置ing.还是请各位能给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