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啊?

楼主(2007-09-17):
操作系统重装后,装不上S7

如图,这是怎么会事?

网友A:
您贴的图并不能说明您没有装上软件哦。

楼主:
大哥,就是没装上,点启动图标,一点反映也没有,好想进程里面
倒是有几个S7开头的执行文件

楼主:
还有一个忘了讲了:

安装时不需要我设置安装路径,自动在C:\PROGRAM FILES下建SIEMENS目录
(这也是我机器没重新装系统之前,第一次安装的目录路径)

哎,西门子的鬼东西

网友A:
您安装文件的大小是多少?低于300M的话就有问题了。

楼主:
老大,那的确是有问题了

才270MB

怎么解决呢?

网友B:
关了杀毒软件试一下

楼主:
应该不是杀毒软件问题

该不会是安装光盘的问题

有哪位给个下载连接?

网友A:
那太恭喜您了,您下载了一个5。4的补丁包,请先安装5。4软件,然后安装补丁包。
原版软件参照论坛中相关帖子。

楼主:
解决了,安装盘坏了郁闷!!~~

好不容易下了个V5。3的,装上了

谢谢楼上的兄弟们了啊呵呵

楼主:
楼上的大哥:
5.3怎么升级到5。4的?

网友C:
卸载,再安装5。4

楼主:
这不行,还是用53

反正是学习的

网友D:
你确认是安装的过程中没有报什么错误吗?
在安装好以后运行S7图标没有反映吗?

网友E:
哥们儿 从做系统吧 你的系统中DLL文件有问题

网友F:
你装的是S7 V5.4 的吧
你可以分开装就可以不在C(系统盘)
也许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