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7):
为了从PC往S7-200里传程序,单位买了PC-PPI的专用线
我的设置如下图

现在在传程序的时候老是提示:通讯超时。请检查端口号码、网址、波特率和连接的电缆。
(错误号329)
现在确定电缆没问题,波特率也是设置的9600,端口号码和PC端设置的一样
请问有什么设置问题?

楼主:
追加问题!!!!
设置完了点刷新以后
会出现0-126的地址编号,可是未知...

网友A:
将PLC打到STOP状态,选中搜索所有波特率,再试。
另外,你的编程电缆是串口的还是USB口的?

网友B:
按楼上的说法试下,如果还是不行,将你第一幅图中 station parameter 中 address 一栏值改成 2 试试。
如果你s7-200不是很老的型号,对应设置好了就没问题的。老型号比较烦。

楼主:
我用PC--PPI的线直接接串口就可以传送了
可是加上那个USB-RS485的线就不行了
是为什么啊?
那个USB的线驱动也安装了

网友C:
你有两条线!用一条就行了。用PC--PPI的线直接接串口就可以。
用USB-RS485时,RS485的A接PLC接口3脚,B接8脚。重新选择COM口,不会是com1了。

网友D:
应该是COM设置的问题吧?
USB口不是COM1...

楼主:
我可以确定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