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8):
MC42x系列嵌入式主板--4CPU处理器的主板
概述
IXP4xx系列处理器中整合有2-3个NPE(网络处理器引擎,Network Processor Engines),它是硬件级的多线程协处理器,可以帮助XScale Core分担高负载的运算,比如MII(MAC)、CRC checking/generation、AAL 2、AES、DES、SHA-1和MD5等运算。每个NPE的主频为133MHz,都配置了专用的指令缓存和数据缓存。
IXP42X系列微处理器中,IXP425、IXP423比较接近,都整合了1个XScale核心、3个NPE(网络处理器引擎),可以称为4CPU。 IXP422、IXP421和IXP420则整合了1个XScale核心、2个NPE,可以称之为3CPU。
三思MC42x是独立研发的基于Intel IXP425处理器的主板,包括1个PCI接口,2个由IXP425内NPE控制的MII接口,1个扩展的Ethernet 10/100Base-T接口。整机设计还提供完善的二级防雷措施。CPU可以选用IXP420,IXP421,IXP422和IXP425作为主处理芯片,最高主频达533MHz,可以外挂256M内存,32M Flash,是目前业界公认的最强劲的SME(Small/Medium Enterprise)网络设备处理芯片之一。MC42X可以广泛应用于企业服务器、中小企业互联网接入路由器、VPN路由器、高端防火墙、工业控制等网络设备中,作为核心的路由/交换/网络过滤功能处理板。

集成的硬件结构降低了费用,
灵活的软件结构为缩短Time-To-Market的周期
各种降低开发难度的工具 支持wind river VxWorks和Linux,
可扩展的Inel IXP42x网络处理芯片

CPE: Customer Premise Equipment
NPE的功能: IP Header Inspection and Modification, Packet filtering, Packet error check, checksum computation and flag insertion and removal.

*****************************************************************
三思MC42X性能指标
主CPU:IXP420/421/422/425处理器
主频:266MHz~533MHz
指令执行速率:1MIPS/MHz(如IXP425为533MIPS @533MHz);
总线:32位
网口:3个10/100Base-T接口,RJ-45
串口:1个串口,D9-M。板上还有一个3线高速串口。
实时时钟:断电后时钟仍然保持运转;
看门狗:主CPU内置看门狗电路,可以打开和关闭,周期最长可到32秒;
工作温度:0C~50C
存储温度:-10C~60C
湿度:0~90%,无凝结
电压输入:9~36V DC
功耗:< 5W
Bootloader: Redboot 1.92
操作系统:Linux 2.4

Intel IXP42x处理器特征
基于Intel XScale 架构的高性能处理器;
7级流水线RISC技术;
Intel StrongArm Version 5TE兼容;
Intel 媒体处理技术,乘法加速协处理器;
3个网络处理器(NPE)分担主处理器负担;
32位PCI 2.2接口,可选择时钟,PCI总线仲裁,2个DMA通道,支持264Mbps峰值传送;
2个MII/RMII接口;
1个8位33MHz UTOPIA-2接口;
1个USB 1.1 Device控制器;
2个高速6线高速串口,最高可以支持到8.192MHz,可以E1/T1帧连接,8个HDLC通道;
32位SDRAM控制器,133M主频,支持从8MB到256MB容量;
DES、DES 3、AES 128bit/256bit加密;
扩展总线(Expansion Interface),支持Intel/Motorola处理器;
HPI总线,支持Texas Instrument处理器;
高速UART串口,支持高达921kbps,支持CTS/RTS MODEM信号线;
Console UART串口;
16个GPIO接口;
4个内部时钟;
492pin PBGA封装。

三思MC42X可以定制扩展的接口:
PCI接口。支持33M/66M总线时钟。可以通过PCI接口外接标准PCI卡,也可以通过PCI总线连接IEEE802.11无线通讯控制芯片,制作无线通讯路由器;
以太网接口。IXP42x CPU内置2个MII网络接口,此外,支持利用PCI总线可以再扩展出4个具有独立MAC地址的网口。如果需要更多的网口,可以通过交换机芯片继续扩展;
T1/E1接口;
Expansion Interface和HPI接口,可以外接DSP处理器;
数字输入/输出接口,报警输入接口,IO控制输出接口;
USB Device接口;
UTOPIA-2接口,直接挂接ADSL;
RS232/422串口;
JTAG接口;
SDRAM,最大可扩展到256M字节;
Flash,最大可扩展到16M字节。

IXP42x芯片差异

IXP42x处理器结构

网络处理引擎(NPE)
NPE是高性能的硬件多流水线处理器,用于分担主处理器上比较耗时的任务,如MII,CRC校验和计算,AAL 2,DES,SHA-1和MD-5。所有NPE的指令存储在本地,使用专用的指令和数据总线。
NPE能够支持下列附件的处理任务:
为ATM(UTOPIA)2接口准备的通用测试和操作接口;
两个高速串行接口(HSS);
两个MII/RMII接口。

NPE也与一些协处理器连接,完成对一个处理器来说比较困难的任务,包括:
CRC校验和产生;
DES/3DES/AES
SHA-1;
MD5;
HDLC位填充/去填充。

内部总线
IXP42x内部总线结构允许并行处理。总线被分为三个主要的部分:North AHB(先进的高性能总线,Advanced High-performance Bus),South AHB,APB(先进的附属总线,Advanced Peripheral Bus)。

North AHB
North AHB是一个能被WAN/语音NPE或者两个以太网NPE控制的,133MHz,32位的总线。North AHB的终点可能是SDRAM,或者AHB/AHB桥,它们允许NPE访问附属电路和South AHB上的目标。

South AHB
South AHB是一个能够被Intel XScale核,PCI控制器,以及AHB/AHB桥所控制的133MHz,32位总线。South AHB总线的目标可以是SDRAM,PCI控制器,expansion 总线,或者APB/AHB桥。

APB总线
APB总线是一个只能被AHB/APB桥控制的,66MHz,32位总线。APB的目标是:
高速UART接口;
调试UART接口;
USB v1.1接口;
所有的NPE;
内部总线表现监督单元(IBPMU);
中断控制器;
GPIO;
时钟。

MII/RMII接口
MII接口被集成IXP42x处理器中,具有独立的媒体访问控制器(MAC)和网络处理引擎(NPE)。此外,还有管理数据接口用来管理和MII/RMII接口连接的PHY芯片。

UTOPIA 2接口
集成的UTOPIA-2接口和NPE一起工作。UTOPIA-2接口通过分组级的或字节级的握手,支持单一或多个的物理接口配置。NPE负责完成ATM单元的分割和装配,CRC检验/产生,把数据传入/出内存。它允许对流经UTOPIA-2接口上的数据进行并行处理,分担Intel XScale核上的处理任务。

USB v 1.1接口
USB v 1.1是一个USB Device接口控制器。接口支持全双工通讯和16个节点,包括一个集成的收发器。

PCI控制器
PCI控制器是一个符合工业标准的高性能、低延迟系统,可以达到264Mbps的传输速率。

SDRAM控制器
内存控制器管理和外部SDRAM间的接口。这个接口工作在133MHz,同时支持8个开发页面,具有2个Bank,支持从8M到256M字节。

扩展总线(Expansion Bus)
扩展总线允许到低速设备的简易接口。它也提供。使用扩展总线的设备如Flash,ATM控制接口,语音应用中的DSP。
扩展总线是一个16位接口,可以寻址到512字节到16M字节。使用24条地址线,可以寻址到8个独立的芯片。

高速串行接口
高速串行接口是6线接口,支持从512KHz到8.192MHz的传输速率。每个接口支持4个T1/E1帧连接。支持各种帧格式。

高速UART
高速UART是一个16550兼容的UART接口,支持从1200到921kbps的速率,缓冲区达到64字节(16550为16字节)。当设置为硬件流控制时,可以使用RTS/CTS信号线。

Console UART
特征和高速UART一致,但用于系统调试。

GPIO
GPIO 0~13可以设置为输入/输出线,GPIO 0~12可设置为中断线。
GPIO 14可以设置为和13一样,也可以作为最高达33MHz的时钟输出。当重启后,GPIO14为输入脚。
GPIO 15可以设置为和13一样,也可以作为最高达33MHz的时钟输出。当重启后,GPIO15为输出脚。GPIO可以作为Expansion Bus的时钟使用。

内部总线性能监督单元(IBPMU)
由7个27位计数器构成,可以捕捉North AHB、South AHB、SDRAM控制器的预定义周期、事件,如页命中/失败等。

中断控制器
作为对XScale核的扩展,CPU具有32个中断源,这些中断源来自GPIO和内置的其他接口。中断源可以被设置为FIQ、IRQ或者禁止。中断源0~7可以设置优先级,其余的中断源按照排列顺序,如中断8比中断9的优先顺序高。

时钟
Intel IXP4XX有4个工作在66MHz的时钟,分别为:
看门狗时钟
系统时钟
两个通用时钟

采用三思MC42X处理板的优势:

一次开发,多个产品
IXP42x系列CPU包括IXP420/421/422/423/425等各种CPU,这些CPU处理能力和接口配置都不相同的,但所有这些CPU采用的硬件封装、管脚定义都完全相同,软件结构也相同,CPU可以相互置换。采用IXP42x主板有一个很大优势就是,开发者设计和测试一次,就可以形成整个系列的产品。通过置换CPU和改变贴装SDRAM和Flash的容量,可以涵盖从低端到中高端的各种网络通讯设备,大大降低产品研发成本。

支持硬件加密
IXP42x系列处理器中的IXP422/425,具有硬件加密引擎,可以支持DES/DES 3/AES 128bit/AES 128bit硬件加密。做AES 128bit加密时,最高可达47~50Mbps。这一特征非常适合于制作VPN路由器、SSL网关等访问控制器。

技术成熟,性能稳定
三思MC42X主板采用Intel基于XSCALE架构的IXP42x(包括IXP420/421/422/423/425等)CPU,采用成熟的0.18um工艺制作,技术成熟,接口丰富,是专门针对中低端网络通讯市场设计的嵌入式CPU。Sunthink MC42X主板经过了常规功能测试、过压和欠压测试、网络路由速率测试、温度测试、长时间运行测试、网口兼容性测试等各种测试,设计做过多处修正,性能稳定可靠,已经量产。

结构紧凑,价格便宜
IXP42x基于Intel XScale架构,具有较高的MIPS/功耗比,芯片发热量低,整机功耗低,不需加装风扇,结构紧凑,性能稳定。同时IXP42x是嵌入式的通讯专用处理器,内置模块丰富,主板成本较低,整机价格便宜。

产品配套齐全
三思MC42X系列主板有专门配套的电源防雷处理板、LED灯板、机箱及外部的包装纸盒、防震珍珠棉,用户订购,可以获得完整的产品配套服务。这样,用户的精力可以集中在产品的软件生产和增殖服务上,而不必在硬件生产上分散精力。

接口丰富,便于扩展
IXP42x系列芯片是基于Intel XScale架构的嵌入式通讯专用处理器,内置模块丰富,具有USB、PCI、以太网、HSS、UART、UTOPIA、HPI等多种接口,集成度高,便于扩展,适合在各种网络通讯设备中充当主处理器。

三思MC42X主板应用
高性能DSL MODEM;
集成访问设备(IAD,Integrated Access Device);
高性能Cable MODEM;
机顶盒;
住户路由器;
IEEE802.11a/b/g访问点;
中小型企业路由器;
工业控制器;
网络打印机;
DSLAM;
控制板;

13925203821   MSN: zhizihua0728@hotmail.com
26075756      QQ: 17580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