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开关

楼主(2007-09-18):
液位开关主要由内装舌簧管开关的导杆与带磁钢的浮子组成.是新的为什么容易烧坏?

网友A:
负载太大,感性太大!

网友B:
我也用过,主要是质量太差,请买进口的,另外不要直接接在接触器上,用继电器过度一下!

楼主:
可以接DC24的时间继电器吗?
我只接一个时间继电器.动作几次就坏了.
请指教
谢谢!11

网友C:
舌簧管的开关电流很小的,考虑换另一种液位开关吧,也可以自己用接近开关改装

网友C:
舌簧管的开关除电流很外,弹性也差,有可能是没有了弹性而不是触点氧化

楼主:
可是我用表量了一下时间继电器,只有0.05A啊
不知道怎么回事
请知道的大哥指点指点.

网友D(2008-03-26):
用电子式水位开关吧,特别适合污水,无需浮球、干簧管,外部无机械活动部件,耐污耐用,不怕漂浮物,任意角度安装,横装竖装斜装都可以,用普通管夹固定即可,网址是 www.sdbaozhi.com,有普通型、防波浪型和耐腐蚀型等,可与PLC配合使用,价格不贵.

网友D:
电子式水位开关图片
用电子式水位开关吧,耐污耐用,不怕漂浮物,任意角度安装

网友E:
注意产品质量,还有现场安装环境。

网友F(2008-11-27):
还是用电缆式浮球开关方便,省钱

网友G:
电路设计问题,
否-----产品质量问题

网友H:
就用导线水位开关,又平又耐用

网友I:
我安装过水位自动控制,用的就是电缆浮漂,并联一只1p的开关,作手动和自动转换。用了二年了没出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