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8):
假如要控制400个水泵,需要两个主机带扩展模块,假如我主站用200个点,最后一个输出是Y200,那么我从站又从Y0一直排到Y200,这样的话我在程序里就要用到两次Y0--Y200,但是我的目的主站里的 Y0-Y200和从站里的Y0-Y200是不一样的,我该怎么解决,有人说LINK指令可以解决,可以吗?怎么解决呢???
不知道大侠们懂我的意思没有,用在跑泉上的!

网友A:
有专用指令进行通讯,可以指定站号,如SEND,READ等,说明书上有介绍。

网友B:
去看看相应的PLC手册吧,里面有你要的东西

楼主:
我看了一下午 没有看懂
一个程序如果出现两个Y0 代表两个点  可以吗

网友C:
可以设定从站地址到主站地址的映射。比如将从站的Y0,映射到主站的Y200,这样在主站中就不会出现一个地址对应两个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