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8):
请教高手,我刚接触强电,做星三角控制还可以,但具体六根线怎么接就不是很明白。有的电路图是对应接,有的是错开接,搞得我很糊涂,到底应该怎么接,请大家解答,最好有个样图或者草图。
是不是首端接未端?

楼主:
大家怎么只看不说呀

网友A:
初级电工就知道的问题。。。。。。

楼主:
我是做弱电的,从来不做强电,所以不知,请指教

网友B:
ax,by,cz         1:abc,x,y,z.    2:ay,bz,cx

楼主:
那就是首端接未端

楼主(2008-02-25):
其实是经验,给新手:

六根线中从热继电器的三根线接电动机下面三个端子,从KM2的三根线接电动机上面三个端子就可以了。只是注意接线时热继电器和KM2的线要对应

网友C:
看一下书就搞定,一般有三种方法
一、电池法
二、剩磁法
三、灯泡法

网友D:
KM3没用 KM1下端123进电动机U1。V1。W1没答片的然后W2。U2。V2。记着刚刚的每一相都别调对着接进去就可以了因为你调线的话就不成三角了

网友E:
强电一样的接呀!
不是有电路图吗看上面接就是了!
那几相错开就行了呀

网友C:
有时间做一个动画的传去,一看便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时间做一个动画的传去,一看便知
谢谢你,请你关心我昨天提的问题

网友C:
不知能否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