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莱鸟的问题

楼主(2007-09-18):
就是LIC文件授权怎么使用阿?? 我刚学  请教大家
还有 我没有什么硬件,只有在网上下载的一些软件,我该怎么学习自控阿??

网友A:
如Intouch:  使用授权管理器,然后选择安装授权,在选择授权的时候选择lic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