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8):
请问哪位知道三菱F930触摸屏电缆的做法,传我邮箱223096440@qq.com或者给个地址
谢谢拉

网友A:
买个拖软    叫个几吧
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我爱工控

网友B:
顶一下,我也很想要

网友C(2007-12-05):
顶顶............................我也想要

网友D(2008-03-29):
2--------3
3--------2
5--------5
6、8--------4
4--------6、8

网友E(2008-07-08):
请问人机界面的数据库怎样做? 非组态软件
请与QQ234233317联系

网友F:
对应的型号:FX-232CAB-1;
买F930的时候可以向代理商要;

网友G(2008-09-09):
如果是编程电缆的话,普通232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