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8):
买支好的烙铁也不容易,10多元的烙铁扔了N支,容易烧掉,烙铁头腐蚀太快了且不吃锡。旧的进口烙铁搞了几支可惜是110V的。预热特快(发现电热丝很特殊,冷态电阻很小)用起来想当好用可惜要加个变压器。后来在回路上串了个二极管直接用220V,结果因为这样烧了二支,均是通电10来分钟就烧掉了。有点想不明白,为什么?

楼主:
烙铁中没有什么电路的就是电阻丝引出二条线,不知有什么特殊

网友A:
串二极管整流后只有半周电压,平均电压值约二分一,但是最大峰值电压仍然不变,所以通电时的最大电流可能超过烙铁的额定值。

楼主:
这个我也想到过,个人认为不够充分.电阻丝是比较坚强的元件,再说是进口元件.不至于二支都在10分钟左右烧毁.

网友B:
无知+无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无知+无聊!
哦!你不觉得自己无礼吗?

楼主是不是考虑一下是其它的加热材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串二极管整流后只有半周电压,平均电压值约二分一,但是最大峰值电压仍然不变,所以通电时的最大电流可能超过烙铁的额定值。
我就用的是HAKKO 和GOOT 110V的烙铁,这些用的是陶瓷发热芯,冷态电阻60W的50欧。呵呵,220V加二级管,你用示波器看看,峰值电压还有多少V?
国产的有一把已用7年,烙铁头买5元一支的!可用一年以上啊.

楼主:
楼上的同志不太清楚你的意思,峰值要看什么示波器?对电阻性元件必定是220*1.414,如果是陶瓷发热芯,有什么特性?网上搜了下没找到

网友D:
又或者你把他看成一个正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 你的算式适合计算瞬时功率.

楼主:
谢谢tzz了,你的第一个图应是恒温烙铁预热过程的趋势图吧 ? 我的是直接用交流的不属恒温型,所有的这些只是说明陶瓷发热芯的一些受热特性,与我改接后烧毁还看不出有什么必然关系。陶瓷发热芯存在耐压之类的参数吗?

网友D:
哎:
就简单的说吧,我们说说的功率及电压一般都是指平均值(有效值), 你将电压提高了一倍,加二级管后等效平均电流减一半, 平均功率是没有增加. 但电压增大一倍后,峰值电流肯定也大了一倍啊! 超过陶瓷发热体允许范围.....................
不善表达,见谅,我门一起补课.
另:波形图是我从图库中挑出来的,旨在说明不管模拟的还是数字的都可观察或直接显示所测波形的有效值、平均值、峰值,频率、正/负频宽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