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求助]电机

楼主(2007-09-18):
请教:电机烧成这个样子,是什么原因造成的?750W。

网友A:
原因就是电流过大,高温,嘻嘻,

楼主:
切。马达烧了,肯定是电流大,高温啦。我想要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电流大、高温。
我检查过了:马达轴承完好,没有拖底,不会有卡死的现象,输出轴连着齿轮箱是好的,负荷也不算重。
     这马达是冲床送料机用的,启动有点频繁。
     是刚买来的旧机器。马达上没有没有铭牌。三角形接法。

网友B(2007-11-13):
典型的过载

网友C:
电机小,过负载,建议更换电机!我也碰到过。

网友D:
烧电机的原因肯定是过载
不知道是不是视角问题,感觉这个电机质量不好。如果维修一次后还是这样情况建议换电机!
硅钢片好少哦!

网友E:
我做高诺斯电机 13771114833

楼主:
真对不起,我忘了这个贴子。
情况早就查明了:
这电机的电压要求是三相220V!而我们的电工没有看清楚就接到380V的电路上!

网友F:
这是一台进口电机,从他的铁心和槽楔能看出来,好多进口的和台湾的槽楔是用涤纶纸(?)代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