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8):
(1000W以下的变压器)假如一个变压器的初级是用0.5的铜线,现在不改变变压器铁芯和不改变匝数,把0.5的线换成0.4或0.6或0.7,会出现什么情况,是否允许?谢谢

网友A:
增大或减少铜线径等于增大或减少初级的输入功率

楼主:
谢楼上的,如果输入功率大于铁芯能提供的最大功率,那会出现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