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8):
公司有台机器是采用三菱FX1N-60MRPLC+FX0N-3A模块和两台变频器倘实行同步控制运行的,开始机器是很好用的,用了几个月后PLC程序出现程序错误,不稳定,失控,不同步等的问题,清空程序,用备份的程序重写入后还是不行,换新的PLC重写入程序问题就解决了,同样的问题发生过两次了,晕&&不知是什么原因,有那位大师能够解析下吗?十分感激!

楼主:
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或类似的经历能说说吗?

网友A:
呵呵!程序有病毒。
看下出错代码。

楼主:
同不是正版的编程软件有无关系的呢?

网友B:
变频的进出线可能会对plc造成干扰,时间一长,造成plc抗噪能力下降。

楼主:
请教,变频的进出线是不是三相380v电源的进线和接电机的三根线呢?应该怎样解决呢?谢谢!